新天下845GM-L怪问题

楼主(2009-02-15):
新天下845GM-L主板12V短路,修复后可以加电但无复位,测量时手不小心碰到电池突然有复位了。后来经测试,开机无复位用手触摸电池复位出现能正常跑码,反复几次都是同样结果,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我也曾经碰到过一块,是865的也是新天下出的。初步判定是桥的问题后来就放起来了,明天在看看。

网友:
一般是CMOS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补充楼上的
32K晶振、谐振电容、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