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BGA的显存焊盘掉了怎么补?

楼主(2009-02-15):
如题,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是掉了一个,掉了5.6个
方法

网友:
可以用银笔 一个点还好说 5、6个的话成功率很低 但是一般 没这必要 把gpu取下 板子扔了算了

网友:
拆零件用算了,有些山寨显卡PCB做的太差,一加热就变型,不等取下显存下边的BGA焊盘就掉了一半了!!

网友:
我爱显卡
但是人家又焊得上去,证明我们的机器还是不爽哦

网友:
一般正常温度焊下来的焊盘不会掉,可能这几个点本来就是空焊盘。对照datasheet,看看是不是无用的点呢?

网友:
焊的时候要快,要不就有掉的可能,我就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