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电源低压侧的电容会使电源不开机吗??

楼主(2009-02-15):
拆掉电源低压侧的电容会使电源不开机吗??
今天一个电源,把它的4个低压侧的滤波电容去掉了两个连3.3V,两个连5.0V,就是开不了,但是按上就可以。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电容不是只用来滤波的吗??
不开机

网友:
拆掉电容 电源滤波不静负载工作点漂移不稳定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你可以把+5VSB的电解电容取下,做下试验,应该是开不了机的。
凡是板上缺少的电容都应该补全。

网友:
玉男
大虾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
电容之所以能滤波,就是因为蓄能。不要去掉电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