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啸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15):
百盛的LW-6228电源,短接绿线,输出正常,但是啸叫,几秒之后自动关。再短接绿线还能开,如此反复,请高手看看!!吱。。。。。。。。。,这样的长音!!
电源

网友:
是不是跟气球破个小孔漏气的声音一样啊 我也见过几个这样的电源 不过比你的严重多了 都没有电压才、输出 现在电源那么便宜没必要修 再说我也没那水平

网友:
电容肯定爆了。先换了坏的电容再说吧。

网友:
我修的一个电源也是
上机用正常了
就是有高频叫的声音
目测没有爆的电容

网友:
楼上修的电源是什么问题???毛病在哪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晕,少上了个电容!!

网友:
这种声音一般是两只电源开关管驱动不平衡,查查那二只小电解与二只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以下图为参考,先测AB和BC的电压是否相同。不同的话测激励管的基极电压或494的8、11脚电压是否为2。2V左右。

网友:
半桥功放管其中一只故障,
激励管参数不对称
反馈信号窜入高频干扰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就是说电源的这种叫声基本是来自开关晶体管是不是??一般是由于电压不正常是吗??

网友:
看楼上咪咪师傅的思路,用8楼的参考。

网友:
这几个点的电压我都测量了,给莫名大大发的短信,帮我看看对不??

网友:
这几个点的电压我都测量了,给莫名师傅发的短信,帮我看看对不??另 是在电源修好时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