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F5600屡次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去年已花过一次屏,表现为屏左下角至屏中有横线(约占四分一屏幕,并有残影),当时找过屏线及屏与主板接口的问题,无效。但最后是换屏了事。(除那四分一屏有横线外,其余部分均正常)

正常使用约半年后,现在换上去的这块三星屏也花屏了(LT141X7-122),这次表现为全屏都有横线跳动(在DOS下不算严重,进系统后花屏严重)。曾按压过屏线与屏的接口,有些许效果,但不明显。后接回以前的旧屏发现,以前正常的那部分现在也一样花屏(有横线跳动),估计这回屏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过去换的屏因接口不同,是改口的屏,因此我怀疑是那个接口的问题,但测过后是正常的。(只是心里还是打鼓,到底会不会接上后就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呢。所以我想将接头剪掉,直接将线焊在屏上的接口,不知这样可否?有此类经验的朋友可否告知。)

现求各位XD,帮个忙发个F5600主板与屏接口的脚定义。另若有此类维修经验的XD帮忙分析一下,先感谢!

网友:
忘记说了,两次维修中,外接显示器均正常。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会吗?HELP。。。。。。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接口一样的屏试一下呢?那样不是一下就试出来了嘛,自己也省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回旧屏,发现只要不显示图片(照片)或看电影,不花屏。

只要看上述两样满屏横扫线(连以图片作为桌面也会花)。换回出问题的屏,整屏横扫线,显得十分错乱。

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和你型号一样的,是内存导致的。

网友:
直接焊到屏上是可以的,改屏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到屏上面,我搞过很多,不过你得确认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晕。昨天拆开清洁了一下主板,现在连外接也没显示了。外接显示器出来个“无法显示”提示。唉,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