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4xs-m2板加CPU主供电偏低,不加CPU主供电正常,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02-15):
不加CPU是1.86V加上CPU是0.68V左右,请各路大仙分析分析

网友:
加CPU时VID信号正常否?

网友:
正常啊3。3

网友:
换VRM,不行换MOS管,再不行就用水清洗主板,再不行,换桥算了……

网友:
VID信号应该不正常吧,座子可能空焊了

网友:
原来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后故障解决,谢谢大家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