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SEL如何升高12v电压

楼主(2009-02-15):
我想把长城ATX-200SEL12V电压升高到13.5V,怎么改电路?我研究了好久了,总是被保护

网友:
大约需要修改两处:
1,整流管后面那个大电感。把12V那个绕组拆少几圈。具体拆多少圈自己试试便知。
2,过压保护电路。具体怎么修改,根据你要修改的电源具体电路来定。

网友:
你说的是是ATX电源吧,12V升高到13.5V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你的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测量有误差,你可以更换电池或换块表试一下,不要误判,以免走弯路。第二是电源里的3.3V或5V电路存在问题,因为这三路电压都是由同一组开关管输出的,更换这两路的滤波电容或整流管,两路负压也可以查一下,不用直接从12V入手,处理后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改造atx电源的12v输出,不是说12v电压故障哦。
正好我前几天改了一个电源,具体如下:找到tl494的第一脚,接上一个15k左右的可调电阻,另一脚接地。开机,检测原12v电压升到多少。我的电源接15k电阻是13.6v左右。如果电压过高,那就要换上更大的可调电阻如20k,然后逐渐调小,到了需要的电压后可以测量电阻值,然后换上阻值相同的固定电阻或者干脆就用可调电阻。如果电压低,15k电阻慢慢调小就行了。这种方法只允许小范围的调节,原作者说14.5v就保护了,但14v我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忘了说一点,长城电源型号有sel字样的好像不是用tl494的,改造就麻烦了。

网友:
一开始我还以为楼主想要单独提高+12V,描述不清楚。
不知道楼主是想单独提高+12V电压而其他电压保持不变,还是想只利用ATX电源的+12V其他无所谓?
如果是前一种,试试我的办法。同时需要修改取样电路+12V那个电阻,增大阻值。如果是后一种,大只佬兄的办法很好使。

网友:
494和7500一样的

网友:
感谢四楼的提醒,我把楼主的意思理解错了。
想单独提高12V供电,单靠修改取样电阻是不行的,那样另外几组电压也会跟着升高的,不清楚楼主的意图是什么,是单独提高12V电压后仍旧用在主板上,还是只想用12V电压,其它的电压不用,如果是前种,不太好弄,因为还有电流要求,如果是后种,那你要求输出电流值是多少?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开关变压器上在绕一个绕组,把12V直流电压引回来再整流就可以了,也就是像CRT显示器里的视放80V一样是和50V直流叠加那样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大家,你们太热情了,我是想单独使用12V,现在在第一脚并了个电阻,已经调到13.75V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一是不稳定,带负载中午是12.45V,深夜就是13.95V了;二是电流有点小,电源上面写着12V输出电流6A,而我的负载有22个,每个0.5A,加起来就是11A,现在至少要两个电源并起来用才可以,有什么办法提高输出电流,只用一个电源吗?

网友:
把ATX的误差取样改为单从+12V取样,去除其他几组电压的保护检测。具体修改需要看实际电路,有些PWM芯片可能不大好改,如果是TL494+LM339那就容易得多了。
在其他几组输出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把+12V6A提高的,把+12V的双二极管换一个允许通过更大电流的双二极管,或者找一个相同的并联,输出电流应该就可以翻一翻了

网友:
12V的输出电流想提高到11A,我想变压器里的线有点细吧,长期工作会发热烧坏的,找个大功率的或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楼主的电源12v输出只有6A,电压提高后带负载的电压当然不稳定了,带11A的负载你就别指望了。
解决的办法要不找个12v能够达到14A左右的电源改造(用tl494)的,要不就把这个200sel的变压器拆开重绕,只留一组12v绕组就足够了,再加上一个电压表头监测。提供一篇余版主的atx电源改造文章,写的很详细了。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2034-1-1.html

网友:
楼上说的并联二极管好像很有道理,另外余版主的好像没考虑到变压器线径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些变压器的线径有多少平方?每平方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

网友:
回13#
线径的问题不好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而开关电源的相关书籍里全是复杂的计算公式。
本人曾拆过一个半桥的开关变压器,当中5V绕组与12V绕组用的是同一号线,3.3V是三根并绕,5V绕组是从3.3V绕组的基础上三根并绕输出,12V是从5V绕组的基础上两根并绕输出。可以把变压器拆下来看看12V绕组接出变压器引脚的铜线有几根。我想2根并绕输出11A的话,变压器的温度可能会稍高一点。不过可以简单的推算一下,因为5V绕组是三根并绕,可以把5V最大输出电流除以3再乘以2,大致估算12V绕组的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只利用12V绕组,那么把TL494的误差取样改由12V取得,然后加大12V整流二极管的电流容量,并把12V输出滤波电容增大一倍,应该可以的了。当然,最好是重绕变压器,增大12V绕组的线径。
此外,整流二极管后面的储能电感如果发热比较厉害可考虑重新绕制,去除5V3.3V的绕组,增加12V绕组并绕铜线的根数。注意要修改电路,去除5V3.3V的保护电路,修改误差取样电路把取样改为从12V取得。

网友:
我想问一下,长城BTX-300P4电源怎么修,它现象是,通电绿线和紫线在不开机时电压是5V,开机后待机就没有5V了,100微伏到3.2伏在变动,12 V 5V 3.3 V也在变动。不只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把光偶换了 431 也换了还是那样,在431旁没电阻开路和短路,300V也换了现在没有思路了,于是在论坛上来请教老师帮忙! 小弟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