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8主板有喇叭没声音!

楼主(2009-02-16):
最近收一台机器,升技NF8的板子,收的时候没有注意,过了几天才发现没有声音,开始以为是声卡没有装好 ,也没有在意, 后来拆机器看了声卡型号,装上驱动,依旧是有喇叭没声音,不过出现了新情况,在任何声音设备没有插上的时候,一直提示我出错, 说是把扬声器插到输入口了。实际上什么都没,请见过此现象的朋友给指点一二!

网友:
先查一下线路吧。。是不是和别音频线路中间有连的地方了。。。要是驱动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线路上的事了。。。

网友:
把前置的线拨掉,如果还是那样,建议换声卡芯片

网友:
看看FRONTAUDIO 跳线有没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