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11:00钟同行来拿货时,5分钟修好的一片显卡!

楼主(2009-02-16):
首先给大家指出,这种问题卡还是比较多的,多位数报错花屏。
昨天十点钟在QQ群里发了下。出售二手卡子的消息!
到11:00钟同行在我店附近打我手机,说我是不是有显卡在卖,我说是的,那人讲:"我就在你讲的地址,我开的一辆黑色轿车。出来接我一下"  走到一看原来是昆山的2shou大哥大来了
他选了10张 铭瑄9550  256m的显卡,上机一一测试,发现1张花屏的。那人爽快的很,大款且平易近人,就给其谈起这卡是怎么来的,大多是修好的,我给他讲:“你等一下,叫你看一下,刚刚这片花屏卡是怎么修好的!”  上机r3 第7项测试mda0  8-15.。。。。。。a区第8位以后的全部报错。下机直接放在我的宝贝炉子上烤了,3分钟不到显卡正面最下方的那片显存更换完毕!等显卡凉了,上机,r3、3d全过!5分钟这片卡子搞定!那人看后说技术不错吗! 明天会把手里的一堆坏卡拿过来叫我修!

像上述这种9550  多位连续报错的卡子,还是比较常见的,多数是显存严重损坏,和其地址线相连的显存会连续报错,有时严重了,连b区都会遭到牵连,也会连续报错,一般看报错的首位显存换就可以了!

网友:
你没把显存换上新的?直接拆下显存,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取下的同时再把好的显存换上去的,文中简单一带“更换完毕”,其实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才给大家  简单一说,对菜鸟而言留意一下,就不用在遇到这种卡子时  多走弯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取下的同时再把好的显存换上去的,文中简单一带“更换完毕”,其实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才给大家  简单一说,对菜鸟而言留意一下,就不用在遇到这种卡子时  多走弯路了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修起来难啊
你的技术是相当的了得。我也从你身上学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瞎换换的,只不过天天修卡  类是故障真的不少,形成套路了
呵呵 每每我遇到不懂得问题时都先想到版主的  多有打扰之处  还望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瞎换换的,只不过天天修卡  类是故障真的不少,形成套路了
呵呵 每每我遇到不懂得问题时都先想到版主的  多有打扰之处  还望谅解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感觉你的技术相当厉害!
让我们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版主  我想问下  你那  ddr1  单片32m的显存从哪搞得  坏卡拆下
我这边这种现存  很缺  给人家修256m的卡子时  一片卡换两片这种显存 都心疼呀
目前  手里仅有  2片  最多够修两片卡用的  有时迫不得已从自己  好卡  256的  上面下的
在改成128m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版主  我想问下  你那  ddr1  单片32m的显存从哪搞得  坏卡拆下
我这边这种现存  很缺  给人家修256m的卡子时  一片卡换两片这种显存 都心疼呀
目前  手里仅有  2片  最多够修两片卡用的   ...
引用 网友B:
[/quo
我有时间就到二手市场去逛逛,如果有坏卡就收回来,不过单片32M的我也不多,16M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mde   我这也多的一榻湖肚 呵呵  杂牌的  显存 都不用  呵呵

网友:
恩,学习中,尽管自己知道。

新诚达 -6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楼主的宝贝炉子是那种哟,是BGA机器还是自己做的炉子哟

网友:
又学到一招,这样我们还真要少走很多弯路,好贴

网友:
楼主的宝贝炉子是那种哟,是BGA机器还是自己做的炉子哟
上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用电炉加数显温控器做的,温度控制很精确  相当于半个bga

网友:
用风枪不知能不能换a?

网友:
如果熟练就可以 掌握温度 和火候
我见过高手用风枪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