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不到

楼主(2009-02-16):
求专业人士:我想问一下,我有3块硬盘,是WD40G的,插电脑上BOSS检测不到,然后我装双硬盘(其中有一个是别的牌子好的),结果BOSS连好的硬盘都检测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弄,PC3000可以么?
还有2快硬盘也是40G的,插上后BOSS显示乱子(乱码),这种情况是啥?要怎么解决?

网友:
建议换一条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bios变成咯boss,,真是佩服,开玩笑别在意哈,呵呵

网友(2009-03-22):
同意2楼,先换一条数据线试试再说。

网友:
主从跳线跳的对么?

网友:
硬盘的马达有没有运转啊?
用手感觉下!
没有的话,换电路板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硬件故障,很多有问题旧硬盘会在CMOS检不到,甚至引起不开机,建议使用MHDD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