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掉电

楼主(2009-02-16):
本人接到2台IBM A22M机器,有时候开机不到1分钟就掉电,有时候能用10几分钟也不掉电,风扇换过,不好用,主板的3421 芯片换过,还是不行,哪位高手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掉电

网友:
你把一个6只脚的ACA的芯片换掉试试看。我换了是好了的

网友:
在换一个3421和他一起工作的两个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