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BenQ S52不能触发

楼主(2009-02-16):
这本本修得没想思路了,想请教下大家。通电待机电流是0.03A,3M/5M已有,按开关无反应。电流是0.03A不像是有短路导致不能触发。超级I/O PC97551也更换过(这超级I/O没资料的吧)。南桥/IO的晶振、谐振电容都更换过。查开关到IO的2脚无断线,查IO的(VCC)34、45、123等引脚的供电有供电,VACC、VBAT(95、161)等也有供电。171脚有时有1.8V、有时只有0.6V,按开关无跳变。1脚输出的PWROK连接的O欧电阻无开路。希望仁兄们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解问下小弟心中的疑惑!小弟感激不尽!(仁兄们如有I/0的图片请上传一张,我想看看有无小件)

网友:
开关有电压,按开关I/O的2脚有跳变

网友:
量旁边的二极管都无问题。

网友:
BIOS坏了  论坛有下载的地方  自己去找找刷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版主了,我马上下载。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版主,要更换BOIS硬件吗,还只是刷软件。还有BOIS硬件上的型号是MX 的 29LV008TTC,能用SST39VF080或SST的49LF008A代换吗???

网友:
本本波版主回答下啦

网友:
IO的资料在BIOS里明白了吗

网友:
看I/O给南桥的POWRBTN信号有无跳变

39跟49供电不同不可护换

网友:
3.5V有無正常?

网友:
我那台3/5V都正常,刷过BIOS还不成,真的无办法了。

网友:
我遇到不触发的刷一下就好了 难道你的还有别的问题?  南桥背后的排阻不良也会导致不触发,检测时候拿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查出来

网友:
版主,谢谢你的关心。我怀疑还是I/O有问题,因为171脚只有1V,和BIOS数据通信的引脚也只有1V左右,
,正常应有3V吧。我把BIOS和键盘芯片吹下,但电压还是一样。通电时I/O有电流吱吱响,这就更说明有短路现象。但也有可能是其它短路导致I/O有电流吱吱响。这机子客户已拿走,可惜啊!

网友(2009-04-20):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会的现象,换过南桥、I/O,都没能解决问题,后来看到版主的回贴,再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了一下,故障排除,在此谢谢斑竹!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看帖,粘贴我下载bios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highlight=s52

网友:
会不会有断线的情况导致

网友:
排除你之前动过的地方没出问题,应该刷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