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veXFire-eSATA2主板跑B2后复位在跑到B2如此反复循环(已解决)

楼主(2009-02-16):
华敬主板ALiveXFire-eSATA2主板跑B2后复位在跑到B2如此反复循环
北桥:AMD 480X CrossFire™
- 南桥:ATI™ SB600

作过南桥,北桥加焊故障不变。
PCI-E电源电压12V,3.3V直接从24针电源电取电。
双PCI-E主板,
不用显卡则可以正常通过代码为:d3,d5,38,75,00
不用内存:停在D3
多复位几次有时可以正常开机。

想不通刚又测了一下PCIE边的电容,发现在插上PCIE SWITCH CARD卡的时候竞然有两个AD线与地短接在电容的PCIE方向的,但是拆下SWITCH卡又好,所以怀疑SWITCH卡存在短路,但是拆出来测又没有短路。现在怀疑是槽有问题另外要了解块SWITCH插上去测试发现没有短路。很晕哦。
现在把SWITCH卡烤干明天测一下。

最后的处理办法:重焊PCIE槽及边上的电容。

网友:
PCI-E总线的执行,对于内存来说,是有优先权的,所以如果主板检测到PCI-E不正常,会内存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