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 P5SD2-VM 主板 跑D4 D5,内存无时钟

楼主(2009-02-16):
华硕 P5SD2-VM 主板 跑D4 D5,不过内存,上的是DDR2电压正常1.89V发现其6条时钟均无电压,内
存时钟信号由单独时钟ICS9P935AFLF提供,在ICS官网上找到它的PDF
内存的6条时钟分别接入PIN 1. 2. 15 16 26 27

上图是否可以理解为当 SCLK .  SDATA.   FB_IN . CLK_INT . CLK_INC
及供电正常时,IC就会输出时钟信号??

现在测量的结果是,供电1.8V,SCLK .  SDATA.  CLK_INT . CLK_INC,正常,
FB_IN 无电压, FB_IN 与FB_OUT 串0欧姆电阻成回路,断开0电阻,FB_IN 与FB_OUT也无电压,我想知道是先有FB_IN还是先有FB_OUT,因在网上买不到此IC,无法代换检查,如果谁手头有这板子,帮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2009-08-27):
wo de 一个因特尔原装主板 内存6个时钟也都没有跑线 全部进北桥~ 真难搞

网友(2010-02-22):
现在有个主板和你楼主的主板一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找PDF没找到,兄台高手,让你给找到了,不知道你的板了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内存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芯片换,我断开0电阻,BF_IN有0.3的电压,但接上就没电压了,试过断开,但时钟还是没电压!
有没有高手,见过这种情况,请指都一下!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在进来学习!你讲的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