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E

楼主(2009-02-16):
技嘉848E插显卡就点不亮,把显卡拔了就能点亮?

网友:
集成的主板吗   是不是有短路啊   显卡风扇转码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显卡有没问题,显卡槽清理一下

网友:
如果是插显卡,主板就不上电

看板子是否有显卡保护电路,一般在AGP槽附近,由一到两个小芝麻管组成

网友:
848有集成的么?

网友:
显卡或者插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