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无铅焊台焊笔机构

楼主(2009-02-16):
UNICON-107(日本)的焊笔结构

网友:
heater wingding  加热绕组
temperature  sensor  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
heater protective tube 热防护管
special insulating film  专用隔离膜
tip grounding spike  接地触头(烙铁头接地用)
vibration sensor    双金属温度保护开关

网友:
我有一个936的杂牌焊台,手柄内电路板上一根绿线到发热芯的线烧断,
我用别的线接上了,继续使用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呀?

网友:
回楼上,不会!强烈推荐自己改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