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判断!

楼主(2009-02-16):
请高手判断!
索尼PCG-GRX550开机不稳定,加电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但一进系统就死机(有时会进系统就出现字母提示的蓝屏后死机)。有时过不了系统滚动条就死!情况很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后如果连续开关机就会只加电不开机了。个人怀疑内存插槽针脚脱焊故障.......请版主和高手们判断指点!谢谢!

网友:
先更换内存硬盘试试,如果还不行拆开看看.注意一下南桥

网友:
支持楼上的,南桥可能有问题。触发困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