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显卡维修为题

楼主(2009-02-16):
我的一块ATI9550显卡 08年7月升级换下.一直闲置。昨天装机换上出现以下问题
请师父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GPU损坏,还有价值维修不?
故障现象是  头次开机自检通过,无报警声。显示器出现XP画面进度条 等很长时间后没画面
没办法我复位了  现在的现象和头次一样,区别是跳出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画面,我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还是跟头次一样没反应 住一段时间电脑自动重启了
我换下A卡,换上N卡好了。确实是A卡问题
拆下N卡,再次换上A卡。现在连自检都过不了,显示器红灯一闪一闪。无报警声
拆下检测A卡,GPU附近正反两面几个稍大点的贴片电容被击穿了,个头小的贴片电容二级管当测量有的为1,有的出现阻值,应该是好的吧

我电脑配置P42.4 845PE 256内存 航嘉百盛系列电源 40G硬盘 CD光驱

我想请问的问题是,贴片电容击穿,GPU是不是一定就挂了?用什么方法能知道GPU现在是好是坏?
要是卡上其他器件都好,更换击穿的那几个贴片电容。假如GPU是好的话。应该这卡就能修好,是这样吗? 还要重点检测哪些部件看是否损坏

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个人经验觉得,装机器时装好先不急开机,通电让那些放置比较长时间的器件有段时间充电或许就不会出现我的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
贴片电容短的话,就会不上电,GPU有可能长时间放置倒置局部潮湿或者灰大,你可以把显卡用吸盘水洗一下,然后置干再测试

网友:
也就是说 GPU还是好的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还有吸盘水我没有那东东,放置太阳底下置干几小时可以不?
那些贴片电容需更换吗?

网友:
不用更换!用清水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晒干,最好放个5天左右再看一下

网友:
装机器时装好先不急开机,通电让那些放置比较长时间的器件有段时间充电或许就不会出现我的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

不对,如果不开机,电源只有+5VSB给主板供电,这个电压不会加到显卡的插槽。
如果是过去正常使用的卡,放置一段时间再用,最好用风枪加热一下。
目测表面是否清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版主的看法,防止放久的主板或显卡,使用前那吹头发的大功率的催风机  吹大概5分钟 即可,避免加电因过潮而损坏

网友:
其实  楼主的卡子  也有可能  废掉了  ! 主要看一下  vpu 的阻值

网友:
其实  楼主的卡子  也有可能  废掉了  ! 主要看一下  vpu 的阻值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希望楼主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大家都在关心你的提问~~

网友:
手头上没有像样的数码相机,下午借个上个图片
昨天晚上没事又有检测了一下
有个二极管 正反测都是400-500 百的阻值,已经不稳定了
ATI9550不晓得是不是三相供电,板上只有2个电感,不解。三路中有两路1000UF6.3固态电容击穿了,剩下一剩下一路的还好。这种固态电容,用普通电容能带换吗?

网友:
手头上没有像样的数码相机,下午借个上个图片
昨天晚上没事又有检测了一下
有个二极管 正反测都是400-500 百的阻值,已经不稳定了
ATI9550不晓得是不是三相供电,板上只有2个电感,不解。三路中有两路1000UF6.3固 ...
引用 网友C:

可以替换,查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卡上面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外观象固态电容而已。
直接用电解电容更换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又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