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地线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16):
家里的电脑机箱几次遇到麻手的事情,怀疑漏电。故昨天用电笔测量,确实带电(笔管发亮)。于是继续测量,发现以下现象,不能理解:(to be continue)

网友:
走线:接线板A-->接线板B-->电脑

1.接线板A不走地线。关闭开关时,零线/火线都让电笔发亮,应该是带电吧?这就太奇怪了,电源都没有接通,怎么测量结果是带电呢?估计是我的概念不太对。

2.接线板A打开开关后,正常,地线/零线不带电,火线带电。
此时,接线板B的表现又异常:无论B的开关是打开还是关闭,地线都带电(电笔测量)。

我被这个问题搞傻了,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最终是不管这个问题,给接线板A到B的插口强行引出地线,接到暖气上(铲掉漆皮,露出金属)。这之后,接线板B表现正常了,地线不带电;电脑机箱也不带电了;但接线板A仍然还有上面说的怪现象。试了一下,我其他不走地线的接线板也有一样的问题。

还请高人指点,让我明白一下其中的道理。先谢了!

网友:
1.接线板A不走地线。关闭开关时,零线/火线都让电笔发亮,应该是带电吧?这就太奇怪了,电源都没有接通,怎么测量结果是带电呢?估计是我的概念不太对。

接线板A开关接的是零线。

网友:
你的开关断开的是零线。

网友:
摸到电脑机箱手麻的是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电路造成

同样的电路在显示器里也有,采用开关电源的外设也有,一般家庭的供电线路都没有设置地线,这样一来电路中的接地点便悬空了,交流电经红框中的电容器分压而令到地线带电,同时还有电源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干扰电流。由于电脑与外设都通过线缆连接到一起,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越多,地线带的电就越强。

网友:
谢各位高人指点!

感觉不是开关接零线造成的。这个烂接线板有两个三线插座,它们零线/火线插孔是相反的;如果开关错接了零线,那么,也只应该有一个插座出现上面的情况;但我印象中是两个插座都有这样的毛病。我回去再测试一下。

另外,请问午夜梦回专家,这种漏电会损坏主机吗?我的电脑最近不太稳定,主板显卡插槽旁边的电容起鼓了;用电表测显示器VGA线插头外壳带电,不知道和这又没有关系。谢了!

网友:
专家?暴汗。
按说明书上的要求,电子设备必须良好的接地,但是非常多的家庭线路都没有布设地线。电器照样可以用,只不过电源输入滤波器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至于这种所谓的漏电会不会损坏主机,得要看什么情况。一般来说带电插拔会对机器造成损坏,但也不是绝对的。掌握了方法也会很安全。只是显卡旁边的电容鼓了,与之毫无关系。最多是令人享受到电击的滋味,损坏各种板卡的外部接口,电磁辐射增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有些内容还不太理解,回去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