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板請教

楼主(2009-02-16):
在維修一15"lcd mon.電源板時,更換了120U 400v電容和3A fuse。在試機時 IC uc3842給爆開了

,檢查我在試機時原來沒有將電源板連接到驅動板。因我是一菜烏,想請問電源板是否一定接上驅

動板才可通電。現打算換了uc3842、K2141和fuse再試試,請問大師們還有甚麼要注意。謝謝,不

吝賜教。

网友:
检查开关管S极接地的电阻、7脚供电处有无外接稳压二极管,有就要检查。

网友:
呵呵!电源板是独立的,在检修时最好先不要接驱动板,因为少数一些情况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导致驱动板过压损坏

网友:
先修好电源板再插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