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S-X怪问题 高手们来瞧瞧

楼主(2009-02-16):
华硕 A8S-X 触发 诊断卡灯全亮 其中 OSC BIOS RST 灯闪烁 码也一直跳 但始终启动不了 请问该 如何下手
华硕

网友:
.....你是想问什么呢,,好像你的问题是主机正在准备进系统,-_-!

网友:
严重短路 I/O

网友(2009-07-15):
我也遇到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板子上好几处电压都不稳定,不停跳动,估计是哪个地方短路,原件没有发热的地方。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RST亮,先修复位吧!

网友:
开机是BIOS灯和复位灯交替闪4-5次,然后才开始跑码,也能点亮,开机画面过后就黑屏,显示器显示有信号,就是停止不动了,也不见光标闪,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2009-09-15):
修到快同样的板子 不开机更换IO无果跑电路绿线通到个it8282m的门电路更换后能开机 诊断卡灯狂闪怀疑更换IO时未焊好可能有短路重新更换,故障依旧。后测南桥周边电容对地值只有17且通电南桥有点热,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2009-12-03):
pci-e槽边的911MOS管换了就好了。通病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谁有能力给你出主意呀,。

网友:
我也修道这样的板子可是没有修出来

网友:
好像是哪个芯片坏了还有mos管短路,我换后不跳了可是开机掉电,这是后来接的板子期待大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