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00 不触发

楼主(2009-02-16):
技嘉K8VT800 南桥via vt8237r I/OIT8705F  没发现有门电路。开机排针只有1.2V 不符合触发条件
   郁闷的是偶尔能点亮一次  这个偶尔的靠运气了。 压过SB 还是不能触发。 ATX个电压对地不短路  阻值也对  晶振一脚为1.4 另一脚为1.2
  请高手分析下  给点思路  ,还有不知道这板是南桥+I/O 还是南桥独立完成的捏!

网友:
开机针1.2不符合那就检查咯,,,SB3.3查查,,,,

网友:
把I/O卸载掉,看开机电压是多少。现在开机电压才1.2,跟I/O有关系

网友:
好象是1。2V的我见过一块基价,

网友:
这款IO不参与开机的
你从触发排针开始跑一下线路,一般通过电阻连到3.3VSB或5V  VSB

不过1.2V并不一定不正常

你测量一下排针高电位段到 VSB电压间的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
先确定3.3V和5V电压正不正常,此两组电压不正常就开不了机

网友:
下午研究了下 不是IO在管开机,换过了  还是一样  D420 可以用D412代换嘛?
   我查到一个管子击穿了 换了 海是不开机  754系列 U座旁边通常有个正方形的IC 比如ISL65。。。系列的
   具体不知道什么型号了。引脚很短。这种IC通常管理些什么呢,起什么作用  损坏会造成什么主板怎样。
   鄙人对815 845 系列的主板到海得心应手  可是遇到现在的高端主板 就变文盲了。主板构架跟那些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查开机线路 在找其他的 一步一步来 问题得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
8705是不管触发的,查开机电路,电路没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本人有一块相同的板子。更换8705f后正常

网友:
还是要跑一下开机电路的,还有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d420 可以用D412代换嘛?

网友:
偶尔能开机,是不是和晶振有关啊
虽然电压正常但是是不是有可能不正常呢
你换个试下

网友:
哈哈  3.3VBS 没转换出来  只有1.多V  修出来了3.3V  排针上有3.5V了
   能开机了  但是开机跑00 有复位信号。CPU有核心电压1.5V.下管G极控制电压9.8V 对不对啊 上管G极2.8V
    郁闷  怀疑先前换上去的I/O是坏的, 在换下看看 。
  谢谢大家的帮助,期待你们的继续关注,我会随时发最新战况

网友:
CPU电压 1.5,上假负载的话就差不多

网友:
终于好了 C1。。。26 果然是先前换上去的I/O是坏的 ,立即把他脚全砍了  在扔垃圾桶。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下午研究了下 不是IO在管开机,换过了  还是一样  D420 可以用D412代换嘛?
   我查到一个管子击穿了 换了 海是不开机  754系列 U座旁边通常有个正方形的IC 比如ISL65。。。系列的
   具体不知道什么型号了。引脚很 ...
引用 网友A:

“754系列 U座旁边通常有个正方形的IC 比如ISL65”
[fly]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