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I/O错误

楼主(2009-02-16):
我的DELL笔记本,硬盘是希捷120GB,开机可以出现LOGO,但在要进入系统时就一直黑屏,左上角的光标也没有,进不了系统。在BIOS中设置第一启动为光盘,放入Windows XP SP2安装光盘,引导成功,出现选择菜单,但不管是选择PQ或DM等DOS工具,都没办法进入,提示:Disk i/o Error。没办法进行格式化处理。请各位有出现该问题的同行指点一下,看能否用磁盘软件修复。
注:光盘启动时可以选择WINPE进入,可以备份磁盘中的资料。

经查,该DELL笔记本电脑是由于加了硬盘密码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在BIOS中取消硬盘密码冻结就行.

网友:
先把硬盘拿出来 在别的机器上做个备份 然后再去玩原盘@@数据无价啊  估计硬盘坏了

网友:
进pe,分区表修复下

网友:
回楼上,我已经试过在PE环境下用诺顿磁盘医生修复了一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

网友:
你先用mhdd扫一下硬盘,看你的硬盘有没问题再说吧

网友:
應該是有壞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