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本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02-16):
各位好,有台IBM A31本时亮时不亮,亮了基本正常,偶尔也死机;不亮能上电,CPU等不过,估计是通病,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
IBM A31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一片就好

网友:
可是不亮的时候连CPU内存都不走啊?检测卡显示00

网友:
不修了,本来想做下芯片,拆开一看做过,而且都快被松香盖住了!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想周围电容和跟电感换在说啊
不知道 哪大侠指点一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