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本本coms电池可以自动充电吗

楼主(2009-02-16):
IBM 本本coms电池可以自动充电吗,有台x20的机器,开始总是不能保存,量电0.4V左右,后来开机几个小时后断电可以保存信息了。没量电压

网友:
充不了。带主电池一样可以保存。

网友:
应该能充吧  要不一个电池怎么能用个好几年啊

网友:
应该可以充  要不怎么能用好几年  记不住时间应该是电压 低了吧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当然不能充,当有外部电源时(包括电池),cmos电池不工作,只有外部全无时,才由CMOS电池提供保存CMOS设置信息所需的电源。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CMOS电池用的时间久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CMOS电路耗电量很底

网友:
X20 cmos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不能充电的。当电脑开机时由电源供电。关机时才由COMS电池供电。此电路耗电很少的。只要电容不漏电用几年都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