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9-02-16):
一、开机无显示

由于主板原因,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损坏或被CIH病毒破坏BIOS造成。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是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还有两种原因会造成该现象: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对于现在的免跳线主板而言,如若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也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据我所知,承启的主板就是这样),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解决,但据我个人经验,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维修手机的地方一般都有写码器)。

对于主板损坏的故障,有的可能是因为主板用久后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发霉(针对以前的老主板而言),使得主板无法正常工作,对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彻底清洗看能否解决问题,此方法还对主板各插槽的接触不良有治根之妙。
清洗方法:用工具拔掉主板上的BIOS、CMOS电池,然后用硬毛刷、洗衣粉,对其各部件进行彻底清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待主板阴干后再试(笔者曾用此法治好过几块主板,且没有发现任何后遗症)。

二、主板COM口或并行口、IDE口损坏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此时用户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三、CMOS设置不能保存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1、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2、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的因为人为故障,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四、在windows下载入主板驱动程序后出现死机或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的现象

在一些非名牌主板上笔者曾多次遇到过此类现象,将主板驱动程序装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不能以正常模式进入win98桌面,而且该驱动程序在windows98下不能被卸载,使用户不得不重新安装系统。

在某些杂志上见到装入主板驱动程序能够提高主机速度,增强系统稳定性方面的一些文章,但就我五年以来的电脑维护经验而言却是未曾感觉到此事,以我个人经验而言,除非在win98下存在设备冲突,其它的就没有必要装主板驱动程序了。
五、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

出现此类故障的软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

1、cmos设置错误。在cmos设置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他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它的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现在的新式主板一般不会出现此类现象。

2、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靠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的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其接法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1、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2、信号线与连接点交叉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

六、电脑频繁死机,即使在CMOS设置里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在CMOS里发生死机现象,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下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优雅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的现象。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之高而且烫手。在更换大功率风扇之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我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当然,CACHE禁止后速度那就肯定会有影响了。

七、计算机开机后,运行到如图所示时停止,但计算机未死机

Award Soft Ware, Inc
System Configurations

笔者初次遇到此类故障时以为是硬件故障,但经过多次反复实践之后,发现该问题是由于CMOS设置不当所造成的。CMOS设置的PNP/PCI CONFIGURATION栏目的PNP OS INSTALLED(即插即用)项目的选项一般有"YES"和"NO"两个,造成上面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将即插即用设为"YES",将其改为"NO"后,故障得以解决。有的主板将CMOS的即插即用功能开启之后,还会引发诸如声卡发音不正常之类的现象,在此一并提出以提醒各位读者的注意。

网友(2012-03-28):
怎么和前面的一样啊

网友:
这是好老的经验了,10年前的吧。

网友:
期待详图实际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