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更换主板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02-16):
本人有一品牌机在使用了5年以后感觉速度太慢了,于是准备更换主板升级,经检查发现机箱能用标准的主板,于是到电脑商场购买了主板、CPU、电源等相关硬件,硬件安装完成后,开始安装Windows98操作系统,安装过程顺利完成,心里暗自高兴原来升级这末简单,没想到第二天电脑却不能启动了,而且没有提示音,直觉告诉我主板坏了,于是卸下主板重新加电测试,主办却能顺利启动,重新放入机箱,嗨!主板又不能点亮了,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拿出主板仔细察看,忽然发现机箱上有一固定原主板的突起点,而新主板这个位置却没有这个固定孔,造成主板短路不能启动,重新安装主板在突起处放上一绝缘物,故障彻底根除,希望各位需更换品牌机主板的朋友们要仔细察看新旧主板的不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编辑评注: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更换主板或者安装主板的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并非只是会在品牌机上出现。我们安装主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板不要与机箱出现短路的现象,以免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例如无法正常点亮或者某些功能无法使用等,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导致主板的烧毁。在安装主板的时候,最好在安装螺丝的部位的上下方都垫上绝缘垫圈,安装完毕之后应仔细检查主板底部有无和机箱短接的地方,以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楼主是转来的贴子吧,什么年代了,还用98的系统,我们这里安装盘都不好找了。

网友:
硬件安装完成后,开始安装Windows98操作系统,安装过程顺利完成
而新主板这个位置却没有这个固定孔,造成主板短路不能启动
短路了还能将系统装完???
LZ............牛!牛!牛!

网友:
"安装螺丝的部位的上下方都垫上绝缘垫圈..."

那螺丝孔本来就是要连接地线的嘛

网友:
学习中,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在安装螺丝的部位的上下方都垫上绝缘垫圈,安装完毕之后应仔细检查主板底部有无和机箱短接的地方,以确保万无一失。

这样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