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个小时后出现横干扰纹

楼主(2009-02-16):
HKC H782F
用半个小时后,出现抖动横干扰纹
电容没事情,大电容换掉。
排线重新插拔
无虚汗
求助
求助

网友:
这个就要仔细排查了.电源板和驱动板出了问题都会引发这种故障现象.好在根据你所说的故障现象.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用热了才会出现问题.这样就可以用加热法来确定故障点了.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我给上家看看,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源电路,应该是交流干扰。

网友:
你等开始抖动在查撒,这种问题应该好解决的

网友:
供给主芯片的电源滤波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D-IC的问题,这种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屏的问题,报废了。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话,也可能是屏pcb板上的缓冲器或其周围元器件故障吧,如果缓冲器跟屏ic没问题那可能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