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帮忙看下这个管是啥型号的。

楼主(2009-02-16):
拿着一块翔升的NF61SN主板练习上面PCI-E插槽3个、内存插槽附近用的2个都是同一种元件,应该是MOS管,看上面的写的两行字

d480
ba6329

下面这行应该是型号吧,在网上都找不到资料。是不是好多元件的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似乎应该是2sd480了。 是的话参数是:60V, 4A, 40W。

不可能是ba6329,这个型号即使有也是马达伺服控制的集成电路之类的东西。

2sd480的资料找不到, 但有同样的三洋管可以参考.

网友:
新手认元件型号、找资料是一大难题啊。。。

只能慢慢积累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