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ORTEGE M300 机器解密

楼主(2009-02-16):
请问东芝PORTEGE M300密码谁会解呀,高手出来呀,呵呵,板载CPU ,DBM 的南桥,有板载内存,
cpu

网友:
东芝的很好解密的。
短接看看。或者放电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拆机找码片吧,编程器解密

网友:
内存CAO边上有两个触点,标着RESET 但是短接没用,放电也没用,没看到有码片,请高手们支招呀,

网友:
解密狗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你自己没有看到码片,可以贴个图片上来,
请大家帮助你找找,记的是电路板正反都要的

网友(2009-04-12):
M300的机器是软件解码,让东芝维修站去解吧,3年内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