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2-16):
一块杂牌845主板进不了系统.没次都是安装到"安装程序"停了.用一块一样的板刷过BIOS.故障还是一样.做过南桥..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版本的系统啊

网友:
换根内存一试。

网友:
测试卡显示是否正常,试一下楼上说的换内存试下

网友:
看一下COM 网卡 声卡各芯片是否正常 还有内存电压VTT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是SP3的内存换了N条.跟测试卡有什么关系呢..显示FF
接VGA/AGP都是一样在同一个地方.(没有死机Num Lock灯可以按)

网友:
在BIOS里把网卡,声卡,USB都关了,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版主的帮助..修了一整天拆了网卡声卡..就COM口没有拆...郁闷啊.

网友:
主板做不上系统的少的很你看看内存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硬盘
我遇到最邪门的事
电源风扇坏了不转
也导致装不上系统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