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754

楼主(2009-02-16):
nforce4-a754主板不加电,没有待命  发现Q40坏了,烧胡了好像是A848用702代换可以加电,但是正常关机后,又不可以加电,把电源都拔掉,再插上就又可以加电了,  后来换了一个P沟的可以正常加电了,也可正常关机了,但是现在当内存  跑C1,刷过bios不好使。 io8712(ixs)帮帮忙啊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对桥进行加热。

网友:
桥焊了  不好使啊 还是C1  我怀疑是不使还是烧的那个管子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