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主板问题

楼主(2009-02-16):
开机进到欢迎介面就黑屏了,CPU风扇不动,再开机也不能开机,要断电源才能开机,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显卡,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谢谢啊,刷过BIOS也是不行,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开机进到欢迎介面就黑屏了,,就是BIOS自检已经完了,BIOS把控制权都交给了系统,你刷BIOS有用吗?

网友:
电源换过吗?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查主板上是否有电容鼓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开机进到欢迎介面就黑屏了,CPU风扇不动,再开机也不能开机,要断电源才能开机,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显卡,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

先不看别的,只看要断电源才能开机,按照这个来修

网友:
是啊,换电源先一下吧,再不行刷下I/O吧

网友:
ATX电源可能会引起,楼主换个试试,硬盘,内存,显卡你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没解决问题,看来只能修主板了,主要考虑各处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爆的电容?把显卡放别的主板上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