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楼主(2009-02-16):
一个富士康945P板子.不插显卡,有报警声,但插上显卡后,就不亮了,(显卡好使)
新手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插槽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不兼容也有可能。。

网友:
查PCI到桥的线路,估计桥空焊

网友:
不兼容 ,显卡是不是比较早的或是牌子比较杂的,我这上次就见过小影霸的X550在915的板子上亮换其他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