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 CPU无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09-02-16):
精英p4m800-M7 CPU无复位电压问题!!!!!
1.复位电压只有0.25V.
2.时钟,PG,核心电压都正常.
3.奇怪的就是我点复位针的时候CPU假负载上的复位点的电压有时正常为1.15V,有时无电压我0.25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U座是否空焊,还有内存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块板子的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方法,我也有一块。

网友:
电路有短路没?点复位?说明一开始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板。修不好。放了几天结果一试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