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怪了。 CompaQ b1800 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2009-02-16):
昨天接到一台COMPAQ B1800的机器。开机显示进系统不能满屏 进BIOS一样。只能显示4分之3。那一半为黑屏。。开始以为屏坏了~~换了一张也是一样~~然后怀疑是屏线 。也检查不出哪里坏了~。后来上网查了下 这是这机型的通病。
               进系统 原本的分辨率是1280X768, 现在最高是1024X768的了。郁闷。   刷了BIOS也一样。915集成128M显卡   请各位舞林中人解救。    谢谢 。。

     哈哈昨晚 听了很多热心人的解答。今天加热了北桥(集显) 以为行。 不过都不是他们所说的那问题~ 。还是一个样~  ~~我后来琢磨了一下~ 屏决定分辨率的大小。 那会不会还是屏线的问题呢~~  我就决定再拿屏线来测量下~~这次真的发现有条信号输入线断了, 我就把插屏口的那端 窍开铁片把屏线拔了出来 发现屏线的最边边真的裂了一小口。就是一条信号输入的线 断了。 这下我就直接从裂口下边用刀刮开黄漆 就见到了铜片然后拿了一条很细小的铜线 用烙铁和上边的插口焊接接起来。然后用万用表量下竟然通了~~。装好瓶线 。  噢 ~装好屏~~恩  ~~好 OK     全屏显示~~正常了~  收钱  200块。哈哈~     原来还是屏线的问题 不是显卡的问题~~ 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
一开始去买屏线  还要 300   150 。的价格呢~~ 晕~

网友:
好经验。上次碰一个联想的机子是新款的。是ibm代工的。也是宽屏的。但只能显示标屏模式。从开机到桌面都是这样。。请问也是屏线坏了吗??刚好哪次客户急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有些机子可以在BIOS了设置的~~ 。没有这个设置项目的话。 恩~~可能是~~仔细检查屏线~   屏 和屏线  换了还不行  那可能真的是显卡或者其他问题了~~     主要从最简单的入手!~~先换再修

网友:
的確是蠻怪的經驗~學起來先!

网友(2009-04-07):
你说的那情况.显示的那四分之三是正常显示么..不会吧.应该有问题的吧.屏线上面少个根线上去.没弄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经验太有价值了。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