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上USB设备就死机?

楼主(2009-02-16):
一插上USB设备就死机,从何入手?
USB设备

网友:
开始是插上U盘死了。我以为U盘有问题或中毒?但是插上别的USB设备也死机, USB键盘和鼠标也死机。求从何下手?前辈们指教下,,,,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内部局部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1脚对地阻值380左右电压5V ,2和3脚阻值450---600左右

网友:
基本上
南桥完了

网友:
肯定先打USB口的对地阻值!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