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996+ 嗞嗞的声音

楼主(2009-02-16):
AOC C996+  嗞嗞的声音,后面有味道,图像显示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找出声音是从来发出来的!如果有刺鼻的味道很有可能是高压包或者高压包冒打火!!!!

网友:
应该就是高压打火的声音!

网友:
可能什么地方在打火.把显示器打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包打火,要怎么处理

网友:
还有就是,它在有的时候就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高压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