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EC S820(VY10F)笔记本电路图

楼主(2009-02-16):
谁有NEC S820(VY10F)笔记本电路图

网友:
电源接口保险丝后面有个6脚的芯片烧了,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09-09-04):
刚好我有这个主板,给你看了下,那个芝麻6脚芯片是  574AE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中7和E上下有短线。

网友(2010-01-07):
那六脚芯片是个场管!不用换,用锡连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正确   走走线路  应该可以测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