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台修复CPU虚焊

楼主(2009-02-16):
我手里有块GA-8ILMT4主板开始是偶尔点不亮,后来完全点不亮了.用诊断卡测试为C0.一般都判断为CPU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用手按压CPU风扇.诊断卡跑26,证明工作正常了.问题就在CPU座上.该板CPU座为BGA封装的.我在论坛里看见很多人的方法.自己也来动手操作了一下.具体如下:

       首先拆开CPU风扇的座子.因为有它在操作不方便.然后把CPU座的盖子拆下来.(盖子两面有四个小口,用小一字螺丝刀往外一翘就拆掉了.但是用力不要太大).

       现在就是往CPU座子下面加松香焊剂了,我是用的松香加酒精勾兑的焊剂.然后把板子平放在桌子上,把CPU座所在的位置悬空,如果板子要往下掉,就用东西把里面压着.好了,准备工作就完成了.现在就是对座子加热了.我将我的凤台调到380度,风速用的4,封嘴没加任何东西,将就风枪的嘴.然后对CPU座进行加热.风枪离座的高度大约2厘米.一直围着CPU针脚转圈加热.大约4分钟后,用镊子触碰旁边的小器件锡化了,我就停止加热了.冷了后试机.

         还是不能工作.我不死心,等过了半小时后,从复上面的操作,只是这次我把焊剂多加了点.这次加热冷却后.我以为能好.可是还是没修好!我都开始失去信心了.我把扳子放一般,在论坛里仔细看别人成功的经验.

      后来在帖子里看这样一句话

“一般我看见CPU座子中间或者边上贴片类元件锡化了后再稍微加一会温就撤了等待冷却”

是要再加一会温.于是我对该板子进行了第三次加热.这次我感觉到旁边的器件锡化了,我把温度调到300度继续加热.就这样我多加了1分钟的热.然后等待冷却.然后装上测试.诊断卡跑26,正常了.我高兴惨了.现在将我的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有机会也要试一试,呵呵呵呵,我用的是助焊剂可以吗?没有加松香的。

坐到沙发了。。。

网友:
呵呵,LZ还是要多加练习啊,,我偶尔加焊座子成功的,好多次都是加焊失败直接塌锡的,哎。。成功的时候高兴,失败的时候郁闷。

网友:
学习了。不过把图截出来更还一点。第一次看见可以写得这么详细。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也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