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还是主板,求助

楼主(2009-02-16):
7彩虹520插一杂牌7300gt显卡,黑屏,667 d2 内存2条
插检测卡,在c1处重复2~3次,然后停在d0处
拔掉显卡可以继续运行,至ff 然后可以通过键盘重启

用户说他朋友那一个6200卡插过,也不亮,
因手头没有合适的配件,不好替换
请问这个现象是主板上显卡和内存之间的通道部分有问题了,
还是单纯的显卡坏了,请各位前辈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主板的问题,PCI-E总线传输有问题,最好重新植主板桥

网友:
谢谢,我不会修板,我去主板那里问问,看看他们有什么提示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主板NB或(NB/SB)桥的故障,桥空焊,内部总线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