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不过自检

楼主(2009-02-16):
一915的七彩虹主板  ,开机跑到一检测画面  叫“按DEL键盘进入CMOS设置画面”就不动了    关了电脑   给CMOS电池放电后   电脑可以自检完后显示如下信息:
     Display  swith  is  set    incorrectly
     Cmos checksum -defaults  loaded
     Cmos battery  failed
     Override   enabled-defaults
然后我在重启动电脑     自检画面又出现在叫按DEL键盘进入CMOS设置画面就不动了
(主板的BIOS我已经刷了  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点下问题大致方向

网友:
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换硬盘试下?内存是好的不?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硬盘不好就会这样
换盘了没有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把硬盘和光驱都拆掉再试

网友:
我有试过这样的问题,我换了键盘就OK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
什么都换了  就主板没换了    大家说点实在的嘛  不要停留在板卡级的讨论中

网友:
拆掉网卡声卡芯片

网友:
打一下PCI 的AD值,看是否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