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板子,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2-16):
测CPU供电,上管S极下管D极都是1.1伏左右,(电压是不是低了,但是跑线发现主电源芯片和副电源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四个芯片外观都好,而且脚位连接都一致,估计这个没有问题),是不是其他原件损坏影响的呢,另外测试卡的代码跑CO或者是FF,不是跳码(但CPU发热),看样子CPU工作的三大条件中的供电不行,其他的两项时钟和复位不知正常与否(感觉复位应该正常,因为短接复位针,发现测试卡发光二极管有闪动)如果是时钟或复位有问题,我如何才能判断呢,我没有假负载,谢谢了。
这块板子,开机无显示。

网友:
忘记了应该是精英845的板子,更正一下,

网友:
1:直接把BIOS座扔掉
2:CPU脚座虚了,加焊一下

网友:
直接把BIOS座扔掉,什么意思呢,这个得换掉吗

网友:
就是直接把BIOS焊在主板上,防止接触不良。
你的板子CPU座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加焊试试看吧。
还有测试VCORE 1.1V是正常的

网友:
扔掉,不是换掉。因为精英板(不管是台机还是本本)的BIOS座比较差,容易接触不好,扔掉BIOS直接焊在板上就OK了

网友:
478针的U,1.1伏的供电应该低了吧,是不是应该是1.7左右呢,775或以上的是1.1左右吧,谢谢

网友:
感觉CPU的电压不是问题
但是跑CO很肯能就是BIOS了
要不换个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