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烙头控制器

楼主(2009-02-16):
控制范围:室温 —  400℃
输入:12  -- 24V3A  (可以使用19.5V的笔记本电源)
显示:LCD1602屏
控制精度:±3℃
EEPROM自动保存上次设定值

使用功能:
三个键S11、S12、S13分别是UP、DOWN、温度调节步进(10默认、100、1)。
1、按S13选择温度调节步进(10默认、100、1);
2、按S11、S12增减设定值;
3、按住S13启动控制器进入调零显示,用于校正零点。这时显示的是ADC的值,将PN结放入冰水混合(0℃),烙头保持常温冷态,调节电位器使得显示的ADC值刚好为零。

工作原理:
白光烙头内部结构就相当于热电偶和加热丝串联。本控制器使用OP27做热电偶的电压输出放大,8050的PN结做环境温度传感器,使用轮换加热和测温的方式进行温度控制。加热时间和关断时间由单片机ATtiny26L根据输出功率进行调节。

原厂的控制器
http://www.hakko.com/english/pickup/fx951/index.html

烙头结构

手柄的内部结构(借用阿平的解剖图)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 ... hlight=%B0%D7%B9%E2

网友:
自制控制器和手柄

显示格式
设定温度               环境温度
烙头温度               输出功率百分比

手柄(烙头型号为T12-BL)

装入外壳

以上转自:http://ctwxdc.512j.com/forumdisplay.php?fid=5
http://blog.21ic.com/user1/4577/archives/2008/46821.html#39801

在图片中间如何加文字?谁能指教。

网友:
这东西是长汀论坛GandF网友的作品,用起来都几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