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显卡 还可以修吗

楼主(2009-02-16):
大家看看还可以修吗 最除是供电不好 供电处理好后 补焊存储芯片 就出现这故障

网友:
重新补焊显存

网友:
所有都补焊过了 过去没有这种问题 我补焊所有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在线等 .......................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要自己很细心的补焊吧。

高手在这里又不能手把手的帮你补。

网友:
高温烧坏显存吧!还有GPU虚焊也值得重视!!

网友:
你拿放大镜看过你的手工了吗?我以前有几块5200也是越补越花.是GPU问题.

网友:
焊短路的多.

通道上的线路有问题基本可以测得出来的.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  放心

网友:
我很佩服你对自己焊工问题!(其实就是你在加焊显存出的错)
不过大家已经帮你提出意见你不试,谁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
排除引脚虚焊、连焊问题,就剩下颗粒损坏了。

网友:
谢谢 给位高手了

网友:
没有绝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以为自己焊的很好了,但过段时间再看,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