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金河田310W P4电源无输出电压

楼主(2009-02-16):
本人一块310W的电源,风扇不转,打开后,发现后级有4个电容鼓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测开关管是好的,双二极管也是好 的,接上电源之后,测有5V待机电压,绿线也有5V电压,但是短接不转,加负载也不行,求各位老大帮帮忙,该怎么查,查哪里,谢谢

网友:
那先换7500或者494咯。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
量一量494的4脚电压是不是0,不是0就是保护了.

网友:
看一看494的12脚有无供电电压,然后再说

网友:
请问各位老大 ,电源保护了怎么办?怎么修?谢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不好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但是在R28那里有个电阻不见了(只剩两个脚还在上面),麻烦楼主帮我看下是个什么样的电阻啊!R28就在绿线和紫线中间

网友:
测494 12脚 8脚 11脚 4脚 13 14 15这几个脚待机时和短接的的电压,才能分析原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