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是不是真的挂了?华硕的老板的问题!(更新,南桥已经换了,但是..)

楼主(2009-02-16):
具体表现为主板不加电,插上电源南桥迅猛烫手,主板是华硕的老板A7N8x。 本地只有一家维修商答应给更换南桥,但是今天没空,要我等等。 我想问,能确定是南桥坏了吗。 再就是听其它维修商说更换南桥后容易出现各种其它问题,主板变得不稳定! 这块板子是我的第一台电脑板子,很有感情,虽然它已经退休一年多了,可我内心是不太计较成本想修好它的。但如果不能恢复如初,就不愿修了,因为不想重温旧梦,变成梦的破碎。

2月.18日:南桥已经换了,发热问题解决,但是还是不加电。后来又换了个ASB100芯片,终于可以加电,CPU风扇也转了,但是插上的测试卡不读码 。 怎么办,各位大虾,是不是南桥没换好?! 还是ASB100芯片没换好,我郁闷,还是其他问题? 谢谢啦!

网友:
A7N8x经典的板子啊,NFORCE2,配巴顿2500+无敌了,不过看的你症状确实是南桥坏了,不过换南桥并不是JS说的那样可怕,只要手艺好换完了跟原来一样,论坛里很多大侠都是一把风枪就换南桥了,换完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南桥坏了,也许是供电问题
你要是不用了就别修了,保个全尸收藏
呵呵

网友:
如果不是缺1.5供电的话,就是SB挂了,换南桥成功率应该在%100左右。。太简单了

网友:
还没触发,插上电源就发烫,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南桥挂了。
换南桥的成功率,用风枪就可以做到100%,换过之后没有什么后遗症,楼主大可放心。

网友:
谢谢,我决定今天拿去修理了!大家的专业意见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只要修好没毛病为什么不去修呢,毕竟它是我的no.1。 如果不是同一个电脑城的其他维修师傅说南桥没得换,换了也不稳定,我昨天就把板子丢在电脑城了,所以才上网咨询的,现在我放心喽!!再次谢谢回帖的兄弟!^_^

网友:
插上电就回引起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
有些是网卡坏掉引起SB电压变低导致的

网友:
下午突然下雨,没去电脑城,在附近的维修部把网卡拆了,还是不行。 看样子确实是南桥坏了。

网友:
2月.18日:南桥已经换了,发热问题解决,但是还是不加电。后来又换了个ASB100芯片,终于可以加电,CPU风扇也转了,但是插上的测试卡不读码 。 怎么办,各位大虾,是不是南桥没换好?! 还是ASB100芯片没换好,我郁闷,还是其他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可能还烧了IO吧,换了试试

网友:
换的东西快能买块二手板的价了

网友:
换的东西快能买块二手板的价了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个老头,为了一块815的板子花了几百元钱维修,还升了级。 老头说板子陪他度过了自己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感情很深。^_^

网友:
有人就是这样的啊,不计成本维修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就怕那种说老子不修了,去买新板才叫怕,一毛也没得.

网友:
ls说得对哦!只要他修,不管啥问题都行,就怕那种不修的

网友:
楼主人格 杠杠的   看的出是性情中人  哥们精神支持你下

网友:
不一定是难侨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  诊断卡不跑  亮几个灯 就是有电压的那几个灯亮  难侨烫手 我的那个当时换了个显卡的三极管   和点小问题我就解决了  这要看  就算换难侨的话   换的好也决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网友:
nf2的板子基本上不会出AGP1.5V供电问题!你到是看看这板子的CMOS跳线,这板子跳线针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
说换南桥以后不稳定,会出各种问题,其实是他们没有这个技术不会换桥。 要知道很多地方搞维修只要到桥的问题都不能修了,所以他们就说换桥没有意义,会出问题。来骗客户。

网友:
换南桥我成功率只有90%,看来你们都是高手啊.有什么换南桥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