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00本子黑屏

楼主(2009-02-17):
HP-DV400用得大约40分钟后就黑屏,风扇正常,其它地方的温度也不见高,就是会黑屏,HP的本子接触较少,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黑屏的时候尝试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检查一下系统有没有问题.注意一下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不正常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