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解密

楼主(2009-02-17):
笔记本维修论坛里各种精彩的文章很多,但我还是觉得有关于笔记本解密的文章相对少了一点,希望这方面的高手能发一些有关解密的贴子上来.

网友: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
二、更换或复制密码芯片来清除密码;
三、将密码芯片中的密码读出,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

现在分别就这三种方法说一下具体方法。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一般笔记本厂家在设计时考虑到解密问题,总会留下“后门”,一但客户忘记密码时厂家不用拆机就可以将密码清除,以下分别就以东芝为例,介绍一下解密方案

1、东芝解密方法:
    ①、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②、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ss Again?(Y/N) 按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盘,该消息仍然出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③、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等)。具体的步骤如下: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成: 4B 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一张钥匙盘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提示你是否要再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了。

  ④、使用东芝解密狗。东芝解密狗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东芝解密解密狗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第二种方法: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使用方法:在没开机前先把东芝解密狗插在并口上,然后开机就能跳过开机密码,完后进BIOS中更改一下密码就行,例如东芝2410、1410等。有些型号的本本直接就把密码搞掉了。使用并口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的密码问题。
    有些东芝本本没有并口,东芝解密狗就没有用武之地可以用USB转并口,再用东芝解密狗,或者接东芝专用扩展坞,再用东芝解密狗,但只能解一部分的的东芝本本。

     ⑤、刷新BIOS也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⑥、现在很多新款的东芝本本在内存旁边有两个焊点直接短接它就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笔记本解密就像一层窗户纸,其实非常容易,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
二、更换或复制密码芯片来清除密码;
三、将密码芯片中的密码读出,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

现在分别就这三种方法说一下具体方法。
一、利用笔记本设计是留下的后门来清除密码。一般笔记本厂家在设计时考虑到解密问题,总会留下“后门”,一但客户忘记密码时厂家不用拆机就可以将密码清除,以下分别就以东芝为例,介绍一下解密方案

1、东芝解密方法:
    ①、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②、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ss Again?(Y/N) 按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盘,该消息仍然出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③、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等)。具体的步骤如下: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成: 4B 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一张钥匙盘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提示你是否要再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了。

  ④、使用东芝解密狗。东芝解密狗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东芝解密解密狗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第二种方法: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使用方法:在没开机前先把东芝解密狗插在并口上,然后开机就能跳过开机密码,完后进BIOS中更改一下密码就行,例如东芝2410、1410等。有些型号的本本直接就把密码搞掉了。使用并口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的密码问题。
    有些东芝本本没有并口,东芝解密狗就没有用武之地可以用USB转并口,再用东芝解密狗,或者接东芝专用扩展坞,再用东芝解密狗,但只能解一部分的的东芝本本。

     ⑤、刷新BIOS也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⑥、现在很多新款的东芝本本在内存旁边有两个焊点直接短接它就能解决一部分东芝本本。

网友:
无非就是找码片,读取,清0,IBM的使用软件找密码而已。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有发的人也就少了。

最主要的寻找码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