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电源控制器根据CPU输出的VID调整电压输出的,然后再给cpu供电,CPU输出VID的前提是供电正常,我对于CPU和电源主控IC谁先工作的有些不明白。

网友:
我的理解是VID是通过CPU针脚硬连接提供给主控的,主控根据这个识别给CPU提供合适的核心电压.
另外CPU有多个供电,不是只有核心电压.

网友:
谢谢张先生在第一时间给与解答,我是小菜鸟请多关照